DESIGN STATUS 无弹出窗口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13-04-12):
各位大侠:
       LAYOUT完成地,在OUTPUT中想确认DESIGN STATUS,但是点击该项后,没有弹出任何信息.各位在应用过程中是否也有些问题,如何解决呢,
      在线等呀.........

楼主:
看来大师还没起床,继续等~~~

网友A:
没遇到过。
是不是什么杀毒软件把mentor给拦截了?关掉杀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
是不是什么杀毒软件把mentor给拦截了?关掉杀毒试试?

试了下,不行.

 且在之前的项目里打开是会弹出来的...

网友B:
试试望远镜旁边那个File Viewer,看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望远镜旁边那个File Viewer,看看有没有。

Error: The File Viewer executable (FileViewer.exe) could not be found. It is either not installed, or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the executable.

OMG

网友:
重新配置一下,运行SDD Configurator
如果还不行,修复安装,在原来的位置覆盖安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