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MAX5980?

楼主(2013-04-12):
按datasheet设计完成后,VDD不出3.3V ,求指点。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给大家分享下啊

楼主:
先测试的芯片有问题。后来更换了芯片,就好了。然后原理图的接法按照芯片datasheet和开发板上面的电路图来画。需要注意的是要先给电源加ESD。48V电源的浪涌电压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