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路了,求分析

楼主(2013-04-12):
    有几个不太明白的地方:
    1.输入通过电阻R1给电容C1充电,那么在C1充放电的过程中A1的输出是怎么变化的呢?
2.比较器A2的正相端比较电压为-4V,那么其反相端电压要怎么看呢?

网友A:
    谁知道你输入的是神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你输入的是神马?

输入就是一个恒电压啊,V=10V

网友B:
    这是你自己话的电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自己话的电路么??

    不是哦,书上的

网友:
    第一问:首先A1为积分电路,安积分电路的算法去算就可以得出他的输出函数,看附件!

网友:
    仿真原理圖和慘不忍賭的仿真結果。

    哪裏畫錯再提出,我重做一次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