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509模型问题!!!!!

楼主(2013-04-12):
为什么没有x2clkin和x1两个引脚的信息    好像没有给定义  那怎么修改呢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把前面的注释标志"|"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前面的注释标志"|"去掉

我改过了,改完了,提示这两个引脚没定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过了,改完了,提示这两个引脚没定义啊。

你把模型发上来看看

网友:
查找模型后面看有没有定义第3列UIS/UOS339,如有后面有定义就可以把前面2个“|”去掉即可,如果后面没有定义这2个模型去掉也没有用,即对这2个信号没有模型定义。
没有定义的话自己是没有办法修改的,除非厂家来定义,问厂家是否更新该模型或者问厂家要包含该信号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