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网表出现的warning求解

楼主(2013-04-12):
#4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SZ1SMB58CAT3_SMB-403A-03_SZ1SMB58CAT3" is renamed to "SZ1SMB58CAT3_SMB-403A-03_SZ1SMB".
#5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PTC_PRG21AR420MS1RA_PRG21AR420MS1RA" is renamed to "PTC_PRG21AR420MS1RA_PRG21AR420M".
请教这个是啥意思?哪里重名了,搞了半天没搞明白,谢谢!

网友A:
    这个是Part Name文件名太长了,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art Name文件名太长了,没关系的。

应该不是,原理图封装名为SZ1SMB58CAT3,PCB板封装为SMB-403A-03,导网表出现SZ1SMB58CAT3_SMB-403A-03_SZ1SMB58CAT3这个!

网友(2014-10-22):
    没人来解决,在等待方法!

网友:
    一般情况下警告可以不用管。

网友:
    这个是device的名字太长了。  把Device/Net/Pin name char limit值改为255,就不会有这个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