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间距焊盘间要有阻焊桥的话,通常间距最小为多少?

楼主(2013-04-12):
请问各位大神,细间距焊盘间要有阻焊桥的话,通常间距最小为多少? thanks

网友:
我们的板厂要求PAD边到边的距离最小0.2mm,才能做阻焊桥

网友A:
一般阻焊层的误差是4mil,比如焊盘宽40mil,阻焊开窗最小就得是48mil宽(单边加4)。
所以要是你有两个焊盘间距10mil,那就只剩2mil能加阻焊了,但2mil有意义么?
因为没考虑过很窄的阻焊问题,所以不清楚一般板厂能加多窄的阻焊,但我觉得10mil宽度以下的应该没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阻焊层的误差是4mil,比如焊盘宽40mil,阻焊开窗最小就得是48mil宽(单边加4)。
所以要是你有两个焊盘 ...

那您的意思就是焊盘间距在10mils以下,板厂就会默认不做阻焊桥了?

网友B:
绿油 单边极限2mil  其他颜色极限2.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油 单边极限2mil  其他颜色极限2.5mil

单边极限啥意思,就是焊盘边缘与相邻焊盘边缘的一半?谢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extra=#pid709295

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