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散热用的覆铜,要求不喷漆,技术工艺上怎么写?

楼主(2013-04-12):
1\元件散热用的覆铜,要求不喷漆,技术工艺上怎么写?就是如何告诉加工厂商这部分不喷漆???
2\双层板,两面同时重叠覆铜用作元件散热,怎么操作?先两边覆铜,然后加一堆焊盘吗?版本ADsummer09?

网友:
1.该区域填充SOLDMARK
2.正确

网友:
    2楼正解,再补充一下第二条:也可以在两面都放置SOLD 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