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ayout里的 wizard怎么用啊?

楼主(2013-04-13):
   想请教一下右上角预览里的IC有三个外框,表示的是什么尺寸?

怎么定义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

中文

网友:
自己去慢慢 调试  自己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三个,

   在右上角的芯片预览区的IC 有三个边框,白色 黄色 紫色  三个边框是什么边框?

网友:
.你用下Allegro后就会很清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右上角的芯片预览区的IC 有三个边框,白色 黄色 紫色  三个边框是什么边框?

白色的就是封装的丝印,黄色的应该是你pad到pad的中心距离。紫色的表示全局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