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ayout 里显示不出刚刚标注的尺寸

楼主(2013-04-13):
   在layout里全部都是红色的,选择后高亮白色,在移动的时候就出现了隐藏的标注?、

在颜色设置里也尝试了很多颜色配置,可是就是非选中状态下无法显示标注。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老是会挡住这些字!!!!

网友:
文件方便上传吗?应该是没设置好

网友:
颜色设置里面 全部 加上颜色  ,在一一减去   自己就知道  问题在哪

网友:
元器件标注是做元件用的,没必要让别人看,如果想表现出来,可以在丝印层上画,当然丝印层要开打(不是黑色)

网友:
颜色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调颜色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