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线宽显示是这样子呢?

楼主(2013-04-13):
不知道为什么线条显示粗细就跟飞线一样(绿色为画出来的线,浅蓝色为系统飞线)?
大神帮帮忙吧!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线宽设置的是多少啊,如果是0就是这个样子啊!

网友B:
没有设置线宽吧!

网友C:
设置问题。

网友D:
改一下线宽就可以啦

网友E:
再看看是不是环境变量里面勾选了no_line_width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看看是不是环境变量里面勾选了no_line_width项

谢谢,确实让我给勾选起来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一下线宽就可以啦

谢谢,但不是这个问题,结果看6#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设置线宽吧!

谢谢,但不是这个问题,结果看6#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线宽设置的是多少啊,如果是0就是这个样子啊!

谢谢,但线宽设置问题,结果看6#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问题。

谢谢,结果如6#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