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应用在电源设计中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楼主(2013-04-13):
    哪位大神,了解的具体说说,感谢

网友A:
    钽电解电容,分开来说,参数居于陶瓷和铝电解之间,但综合性能比较高
    特点是:
    1.同样体积容值大,取决于C*V(耐压在10V的时候C可以做到最大)
2,ESR,ESL小
    3,温度性能稳定,目前钽电容的高低温大约可以从-80到200℃左右,其参数变化在10%以内,美国目前刚刚做出400度的钽电容,而电解电容基本不可能工作与这样的极限温度。
    4,钽电容不能做到像电解电容那样做到几百V高耐压
5,钽电容在滤波上性价难遇对手,但对于高要求的工艺(超低的ESR)其价格相对较高。你如果使用华硕华擎Z77的主板,和300元的主板对比下就可以看到钽电容的应用差异
    6,钽电容适合安逸的环境,不能用于经常有冲击的插拔接口和上下电位置,否则极易损坏

网友(点评):
钽电容ESR小???

网友(2013-05-27):
    像高手学习了

网友:
    嗯,二楼答复的很详尽,学习下,谢谢!!!

网友:
    個種電容比較(ROHM)

网友B:
    感觉钽电容容易炸。

网友(点评):
极限 用法当然要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钽电解电容,分开来说,参数居于陶瓷和铝电解之间,但综合性能比较高
    特点是:
1.同样体积容值大,取决于 ...

    钽电容的ESR小正好适合吸收尖峰啊,你说的“不能用于经常有冲击的插拔接口和上下电位置”,是否有依据呢?好像搜索了下,就你有这种说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钽电容的ESR小正好适合吸收尖峰啊,你说的“不能用于经常有冲击的插拔接口和上下电位置”,是否有依据呢? ...

容失效模式电容失效模式电容失效模式电容失效模式,,,,机理和失效特点机理和失效特点机理和失效特点机理和失效特点        电容失效大部分是由于电路降额不足,反向电压,过功耗导致,主要的失效模式是短路,也有极少量是发生参数偏移。失效机理主要是由于氧化膜缺陷,钽块与阳极引出线接触产生相对位移,阳极引出钽丝与氧化膜颗粒接触等,大部分钽电容失效是灾难性的,可能发生烧毁,爆炸,在应用过程中需特别注意。 在实际使用中的经验发现,钽电容失效呈现如下特点:
1.容值较大的钽电容比容值较小的钽电容更易失效
2.片状钽电容多发生在固定的部位或固定的电路中。
    3.电源滤波的第一个钽电容更容易失效。
    4.在ICT,FCT上电瞬间易发生失效。
5.老化过程中钽电容最容易失效。
    6散热较差区域易发生失效。
7.浪涌下易发生失效。
    分析钽电容如上特点,无外乎就是容值,温度,浪涌等几个方面引起,所以我们在应用过程中需综合考量各种因素。

    这段话可以百度到,好比大家都知道钽电容好,电脑主板CPU周围全是钽电容,但是电脑电源入口处绝对不会有钽电容,原因就是上面的几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失效模式电容失效模式电容失效模式电容失效模式,,,,机理和失效特点机理和失效特点机理和失效特点机理和 ...

嗯,谢谢啊!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钽电容容易炸。

过压能力差

网友(2013-07-04):
    活在安逸的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手机里面几乎是没有钽电容的。而绝对不是仅仅考虑成本问题!

    体积吧
    手机里面也不怎么要用到高耐压,大容量的电容的吧?

网友:
    加深了多钽电容的理解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我也碰到过钽电容炸掉的时候,当时没注意是不是贴反了,差点没把组装的小姑娘搞毁容

网友(2013-09-25):
引用 网友B:
感觉钽电容容易炸。

那是因为其内部材质决定的,它过压的时候会产生氧气燃烧,所以会爆炸。

网友(2013-11-01):
耐压低点,容量大

网友:
太强悍了 学习了

网友(2013-12-04):
钽电容的电压选择一般应用在电路电压的2倍以上才保险

网友:
抗冲击能力差

网友:
听说有写设备上是不允许用钽电容的,铝电解爆炸是瞬间炸掉完事。相当于没有电容了 而钽电解电容是燃烧,火苗子向外喷射好几秒才烧完,容易烧穿板子和其他元器件。

网友(2014-01-11):
钽电容损坏时是直接短路。

网友(2014-03-07):
了解了钽电容

网友(2014-05-28):
过压能力差,很多时候,容易爆,这个是是事实

网友(2014-10-04):
本身几乎没有电感,但这也限制了它的容量。此外,由于钽电容内部没有电解液,很适合在高温下工作。 钽电容的特点是寿命长、耐高温、准确度高、滤高频谐波性能极好。在钽电解电容器工作过程中,具有自动修补或隔绝氧化膜中的疵点所在的性能,使氧化膜介质随时得到加固和恢复其应有的绝缘能力,而不致遭到连续的累积性破坏。这种独特自愈性能,保证了其长寿命和可靠性的优势。 固体钽电容器电性能优良,工作温度范围宽,而且形式多样,体积效率优异,具有其独特的特征:钽电容器的工作介质是在钽金属表面生成的一层极薄的五氧化二钽膜。此层氧化膜介质与组成电容器的一端极结合成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存在。因此单位体积内具有非常高的工作电场强度,所具有的电容量特别大,即比容量非常高,因此特别适宜于小型化。
钽电容缺点
  容量较小、价格也比铝电容贵,而且耐电压及电流能力较弱。它被应用于大容量滤波的地方,像CPU插槽附近就看到钽电容的身影,多同陶瓷电容,电解电容配合使用或是应用于电压、电流不大的地方。
钽电容的性能优异,是电容器中体积小而又能达到较大电容量的产品,在电源滤波、交流旁路等用途上少有竞争对手。
  钽电解电容器具有储藏电量、进行充放电等性能,主要应用于滤波、能量贮存与转换,记号旁路,耦合与退耦以及作时间常数元件等。在应用中要注意其性能特点,正确使用会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功能,其中诸如考虑产品工作环境及其发热温度,以及采取降额使用等措施,如果使用不当会影响产品的工作寿命。
  固体钽电容器电性能优良,工作温度范围宽,而且形式多样,体积效率优异,具有其独特的特征:钽电容器的工作介质是在钽金属表面生成的一层极薄的五氧化二钽膜。此层氧化膜介质与组成电容器的一端极结合成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存在。因此单位体积内所具有的电容量特别大。即比容量非常高,因此特别适宜于小型化。在钽电容器工作过程中,具有自动修补或隔绝氧化膜中的疵点所在的性能,使氧化膜介质随时得到加固和恢复其应有的绝缘能力,而不致遭到连续的累积性破坏。这种独特自愈性能,保证了其长寿命和可靠性的优势。

网友(2016-06-23):
引用 网友A:
钽电解电容,分开来说,参数居于陶瓷和铝电解之间,但综合性能比较高
特点是:
1.同样体积容值大,取决于 ...

钽电容的ESR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