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哪一种系列的单片机应用的最广泛

楼主(2013-04-13):
    知道的具体说说,谢谢!

网友:
    那要看「廣泛」怎麼定義?

    前幾年參加一個研討會,他們說如果以使用數量來算,PIC(Programmable Industrial Controller)應該是稱霸電子業。因為所有的遙控器幾乎都有它的影子,汽車遙控器、車庫遙控器...等。

网友(2013-06-15):
    多年前51、PIC 8位单片机应用比较广泛。近几年cortex-m内核的32位单片机应用越来越广泛。

网友A(2013-07-21):
    现在pic也比cortex-m的销量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pic也比cortex-m的销量大吧

    可能Cortex-M的销量比不上PIC,PIC的销量也比不上51单片机。但是Cortex-M比PIC强大,用过的人都很清楚。Cortex-M也只是一种32位的单片机而已。

网友:
    我也觉得PIC量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