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详细的mentorEE7.9.5在win764位的安装方法

楼主(2013-04-13):
    我安装总是出错,谢谢

网友:
    你装过PADS ?

网友:
    把错误信息贴上来大家就能帮你分析了

网友:
    其实还是32位的,你心中不要有杂念,就当平时一样安装就可以的。

网友:
    还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已经成功安装好的EE,复制到新系统中,重新配置和挂载许可文件即可使用。这个方法能解决不同版本冲突问题,也能解决顽固安装问题。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