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S3C6410 PCB布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3-04-13):
    各位大侠
    我不懂高速布线,只会orcad15.7和pads9.1交互布线,只设计过4层电路板,频率72M,
    不会allegro,
这种情况下,参考于博士的视频
    学习S3C6410 PCB布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A:
    于博士的视频只是基本操作,要布这个板,光看视频还是远远不够的,视频里基本没讲高速电路设计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于博士的视频只是基本操作,要布这个板,光看视频还是远远不够的,视频里基本没讲高速电路设计方面的知识

    那我从头开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这块板??

网友B:
    生手20天,熟手24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手20天,熟手24小时

    我的情况,20天,软件才刚学会啊,
还要布局布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情况,20天,软件才刚学会啊,
还要布局布线,

    高速电路远远不止布通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手20天,熟手24小时

至少20天,生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情况,20天,软件才刚学会啊,
    还要布局布线,

这么说 楼主你软件还没学会??
6410的板子我去年布过
    布之前我的情况是这样的:allegro大概已经用了半年 布过一块8层的主板(频率400M  DDR部分由更有经验的工程师帮忙完成)
    最后布的6410是8层板 盲埋孔都有 前后一共花了1个月的时间吧

    布过我的速度算是慢的 快的话20天应该是够的

网友:
    6410 我设计过不少。 核心板 一般就8-10天。 大的板子就要看有多少东西来定了,一般最多也就半个月。  6410 焊盘间距是0.5MM 的。需要用到盲孔 埋孔。说实话,没有手机板或者类似板子经验的朋友,就算有3-5年设计经验,也要20多天到2个月不等。 有手机板设计经验的朋友一般核心板能在10天内搞定。

网上有一篇 S3C6410 PCB设计工艺建议  可以搜索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