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的pcb文件变得很大怎么处理?

楼主(2013-04-13):
    画了一个不是很大的板子,元件数目也就50来个,最开始还好的,结果偶然改了一下DRC online的设置,就发现机器带不动这个图了,关了dxp出来一看,这个pcb文件有三十几兆,请问有那么大的pcb文件么?如果这个不正常怎么解决?我现在哪怕是删掉一条布线都要等好长时间呢 ?

网友:
    可以将文件另存为4.0的版本,然后再用ad09等高版本打开 保存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