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方法,做出图中的3D封装(for allegro)

楼主(2013-04-14):
如题,如图:

网友(2013-05-22):
    又专门的做3D的软件 PADS的,去PADS论坛看看,很详细的,Allegro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3-06-25):
    ALLEGREO16.0以上版本都有3D显示属性,建立元件时其属性添加OK可以看到效果。从图中所表现看应该不是自带的3D显示……应该是专业软体自己建立的,如果要求不是很细腻的话可以用ALLEGRO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