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方法,做出图中的3D封装(for allegro)

楼主(2013-04-14):
如题,如图:

网友A:
    首先要在16.3以上的版本(16.2的不怎么记得了),另外要在封装中添加place bound的高度信息。然后在allegro中view-----3Dview  即可看到以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在16.3以上的版本(16.2的不怎么记得了),另外要在封装中添加place bound的高度信息。然后在allegro ...

    USB端子,变压器,双排插针以及各类端子,跟实物几乎一模一样,这个有什么好的方法做到

网友B:
    我都是自己用犀牛软件做成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自己用犀牛软件做成效果图

听不太懂,请大侠赐教~!以前没接触过这块,见封装时可以通过那个接口导入呢?

网友:
    ALLEGRO自带的3D感觉麻烦,很多模型库要建才能用,我用的是Rhinoceros 3D建模软件,比allegro快多了,当然只需要做跟机构相关的一些接口座子之类的3D库就够了,内部电阻电容IC没必要。
    我觉得只要能方便作为完美配合机构或者给老板客户演示就够了。

网友:
    手工做插针什么的可以,USB这种的就别想了,当然了你也可以花一天做一个USB的3D图,还是犀牛吧

网友:
    allegro的3D弱爆了,看看我用solidworks做的:

网友(点评):
五个字 有solidworks 的教程没

网友:
    五个字  好强大

网友C:
    我也來一个

网友D:
    不错.楼上的,请问是用什么来的,这个对于结构很好!

网友:
    都是高手。膜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來一个

    想請問大大是用甚麼軟件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請問大大是用甚麼軟件做的??

    happy3d 第二課 簡單教程 PDF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9005-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079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楼上的,请问是用什么来的,这个对于结构很好!

happy3d 第二課 簡單教程 PDF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9005-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0791-1-1.html

网友D:
恩,谢谢!这么多教材,那个是最新的.可否在allegro使用呢,tmlee,感谢你.

网友D:
我下载的1.04版本的提示病毒,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下载的1.04版本的提示病毒,怎么回事

軟件用molebox pack 过,360 等这些都会乱説毒
下载过千,相信群眾

下载最新版 105 吧,增加很多功能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339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谢谢!这么多教材,那个是最新的.可否在allegro使用呢,tmlee,感谢你.

AD6-AD13,PROTEL,PADS2005-PAD 9.5, EAGLE , proteus , Allegro , ExpeditionPCB 都可以出 上面的 3d文件及模型

簡單教程    垃圾 PDF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0791-1-1.html

网友:
tmlee:
你超级牛,太感谢你!不错.这样做PCB和结构可以确认是否有干涉.要不让每次都要修改LAYOUT,费钱啊,感谢!!

网友:
tmlee:

好像没有allegro的操作如何使用Happy工具哦.详解.谢谢!

网友:
allegro轉到 pads就是了

网友:
allegro还要转啊,那挺麻烦.可否做到一次性转,后者更简捷方式呢?

网友:
有空會写个 skill直接轉换

网友(2014-03-04):
    怎么将allegro显示成这种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在16.3以上的版本(16.2的不怎么记得了),另外要在封装中添加place bound的高度信息。然后在allegro ...

在封装模式下怎么不见place bound菜单呢?我用的是16.6

网友:
    可以用soildwork软件来做模型导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