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与FLASH拓扑结构问题

楼主(2013-04-14):
各位大师,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1.在走SDRAM等长线时,源端有端接电阻,在pads中怎么设置等长线的规则,就像allegro中的Xnet功能一样可以合并相关网络进行设置2.有两片以上SDRAM的话如何确定拓扑结构,以及到每片SDRAM的等间距设置,比如说T型节点?我的板子上有两片SDRAM一片flash,该走那种拓扑结构?谢谢!

网友:
1,PADS9.5有XNET功能了;0 M: k+ C7 `" R: d6 F
2,两片SDRAM做T型拓扑就可以了,高速的信号一般在MCU和SDRAM之间通信,FLASH加载时的速率并不高

楼主:
好的,多谢Aubrey ,以后还要和高手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