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 什么是Dummy Board?

楼主(2013-04-14):
如题    感激不尽

网友A:
工艺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边吧

详细点  为什么要做Dummy Board    有什么用?

网友:
是的,指工艺边。
作为一个资深的LAYOUT人员,不仅要考虑layout因素,也要考虑生产需求。PCB不论你是回流焊还是波峰焊,板子一定要有两个边的边沿是可以使用夹具或者放置在轨道上的,也就是说板边没有器件(3-5mm),但有时候由于结构或者面积等因素无法做到,此时也就只好在PCB某两侧加5mm左右的板边,方便将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