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管脚所在的symbol的dbid

楼主(2013-04-14):
我用axlSingleSelectPoint和axlGetSelSet函数得到了一个pin的xy坐标,请问如何通过这个pin再获得这个Pin所在symbol的dbid?

楼主:
请问版主,我写好的skill程序如何加密?

网友:
encrypt("xxx.il" "xxx.ile" "password")
xxx.il是源文件,xxx.ile是加密后的。

兄弟我多说一句,你不看文档吗?这些命令最好的解释都在help 文档里面,多看看吧

楼主:
help文件几百页,甚至有的文档一千多页,还全是英文,不想看。我用到什么直接查找。

楼主:
我知道了这个命令,再去找它的用法。

网友:
菜鸟,,请教一下,如果密码,怎样去查他的原码呀??

楼主:
以我目前的理解,即使知道密码,好像也没法还原。

网友:
不加密的代码都不想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