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音响干扰

楼主(2013-04-14):
  小弟最近碰到一个难题: 汽车收音机 在AM的模式下,开雨刷,雨刷电动机的声音从音响的喇叭放出。请教一下,此问题要从那个方向解?有那位大哥遇到过?
  目前从电源的滤波上处理 ,但没怎么理想?

网友:
1、电源是否受到干扰?频谱分析仪测试一下;
2、GND是否有干扰?
3、电机产生的电场干扰是否从天线进来了?增加一个高通滤波电路对天线信号处理一下;

网友:
换个好点的扼流圈试下

网友:
电源走线、取电位置、电源隔离滤波、天线布线方式,从这几点上看看。

网友:
我们之前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是从汽车喇叭出来的干扰正好落在了FM的频段内,当声音调大时,能明显听出噪音。如果从电源、地方面找不到原因的话,建议找个频谱仪测一次雨刷器工作时有没有噪声输出。

网友:
我做一个电机牵引,并且有语音报站,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当电机转起来的时候,喇叭里也有电机转的时候的噪音,望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在实车测试一下。传导的问题比较大?还是辐射干扰比较大?

网友:
我打好的字居然突然没有了,好烦,有条件的情况下你使用频谱分析下,AM是KHZ的干扰,看看电源等,传导加滤波处理,辐射加屏蔽处理,最好是找出根本源头。唉打字好累

网友:
还要看你是用模拟功放还是数字功放,数字功放的话,有几百K的开关频率刚好是干扰AM,经过N次谐波后还可以干扰FM。

嗯~的確有此可能!

网友A:
試試看在將汽車收音機切換到FM的電台,在播放FM的時候有無雨刷电动机的声音从音响的喇叭放出。
如果汽車FM收音機沒有任何雜音,那就不是電源干擾進入收音機,是电动机的輻射干擾。

本來电动机在運轉的時候,電極上的碳刷老化,或是電極接觸點產生火花,這時候是全頻帶的輻射干擾器,不管是哪個廠牌的AM收音機,只要靠近电动机都會有雜音从音响的喇叭放出。

网友:
版主说的对!

网友(2015-01-12):
你用的收音芯片是哪个公司的?配的车是哪款汽车呢?

网友:
这个问题在排查硬件干扰后,基本上要靠调整TUNER的noise blanker参数进行改善,但是需要实车调试,根据我们的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在將汽車收音機切換到FM的電台,在播放FM的時候有無雨刷电动机的声音从音响的喇叭放出。
如果汽車FM ...

手机插耳机有电流声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机插耳机有电流声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你的手機裡面有電動機?是啟動馬達?還是發電機馬達?一般手機要說有馬達通常頂多就是震動馬達,也不會常常開. 怎會是馬達引起手機有電流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手機裡面有電動機?是啟動馬達?還是發電機馬達?一般手機要說有馬達通常頂多就是震動馬達,也不會常 ...

那耳机的电流声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点评):
耳机的电流声一般都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2015-05-31):
怀疑电机声和音频输出串到一起去了,试试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