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940 5.0

楼主(2013-04-14):
这个输入12V,输出5V怎么控制的

网友:
L2940XX-5.0
这是种输出固定值的电压调整器,并且没有ADJ的型号。
0.5V低输入输出压降,1A输出,如果想减小静态电流,最好Vin-Vout>3V。
如果上面的回复还不能解决你的问题,请将你的问题说明白。

网友:
Output at Voltage Extremes下的确有12V input,5V输出的情况,测试电流Iout此时好像是50mA。不过这时内部调整管已经过度饱和了吧。已经失去了正常的调整功能。不能用于一般的负载。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否,高手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