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这种走线问题?

楼主(2013-04-15):
如图中这种走线,两个焊盘或者过孔差一点没有对齐,然后走线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小拐弯,有什么办法避免吗?

网友:
    拉直就是了。。

网友A:
    如果两器件没有对齐,这个小折一定是有的,当然也可以把这个小折给缕到焊盘中去。
右键-->enhanced pad entry不选中

为什么会有这个功能,出于一些工艺要求,要从焊盘正中间出线。

网友:
    谢谢,现在解决了

网友(2020-05-07):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器件没有对齐,这个小折一定是有的,当然也可以把这个小折给缕到焊盘中去。
右键-->enhanced pad en ...

这个方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