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开关电源电感

楼主(2013-04-15):
DCDC开关电源电感底部是挖空好还是铺地好? why?

网友A:
挖空。

互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空。

互感

ok    谢啦

网友B(2013-07-29):
引用 网友A:
挖空。

互感

如果是多层板 要挖空几层?谢谢

网友(2013-09-01):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多层板 要挖空几层?谢谢

这个我也想了解下。多层板的时候,DC-DC的电感下面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我们这里是铺GND

网友(2014-03-19):
    如果是多层板 要挖空几层?

网友:
    看小日本工程师是每个层都挖掉一个区域。

网友:
    我们是能铺GND 就不错了  挤得要命

网友:
    为什么要挖空?如果是buck的话,看开关闭合和开的情况下电流回路,电感不是电流变化的节点上面。
    何况,电感是阻止高频的,所以,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特殊处理。挖空的情况有可能出现在射频板子上面。

网友:
    buck和boost电路都需要注意二极管的布线,buck需要注意输入电容,boost需要注意输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