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电功率不足的现象

楼主(2013-04-15):
大侠们,一个3.3V的buck电源模块,在给一个功耗2W的用电器供电时,用电器工作正常。在给一个功耗3.5W的用电器供电时,用电器仅在上电后的十几秒钟的时间内正常工作,然后停止工作,用电器的VCC引脚的电压值仍为3.3V。出现这种现象是否是由于电源模块供电功率不足引起的?

网友:
你的现象不能说明说明说明
1,确定你的BUCK设计参数达到你的需求
2,如果没问题,用示波器测试上电后输出电压情况。如果功率不足,电压会被拉低。   你在用电器停止工作后测试输出没意义。
3,电源没问题就查查你的用电器吧

网友:
看看你电源有没有那个元器件发热的状况

网友:
会不会是过流保护了?你的电源输出功率是多大?

网友:
    设计电流是多大,是不是有过流或者过热保护。

网友:
    会不会是有过流?

网友:
    输出纹波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