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对整个板框覆铜,只显示边框,铜皮怎么搞也不显示出来

楼主(2013-04-15):
allegro 对整个板框覆铜,只显示边框,铜皮怎么搞也不显示出来,排除没有打开的层。该打开的层 已经打开,高手解决!!!!

网友A:
    设置问题。。。上传文件 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问题。。。上传文件 就知道了。。

怎么个设置问题

网友B:
复选框勾上覆铜就只显示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选框勾上覆铜就只显示边框!

    你好像回答反了

网友:
    显示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像回答反了

    没有反,确实是这样,勾上以后就只有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反,确实是这样,勾上以后就只有边框

问题是我没有勾上,而且其他地方小区域能覆铜,铜皮能完全显示出来,大区域覆铜,铜皮就只有边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没有勾上,而且其他地方小区域能覆铜,铜皮能完全显示出来,大区域覆铜,铜皮就只有边框

    我表示也遇到过楼主的问题  但是没有找到能彻底解决的方法  只是偶尔个别板子有遇到这种情况  把那块铜皮移出来它就能显示满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表示也遇到过楼主的问题  但是没有找到能彻底解决的方法  只是偶尔个别板子有遇到这种情况  把那块铜皮 ...

    据说是因为是使用的是破解版引起的不稳定……

网友E:
    是否为shape太小造成的?在shape--global dy...--void controls--suppress shapes less than里面的数值改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为shape太小造成的?在shape--global dy...--void controls--suppress shapes less than里面的数值改小 ...

还有一种情况是,铜皮是能够显示出来了,但问题是,覆出来的铜皮是静态铜皮,这里的所谓静态就是说整块版覆满了同,但是连焊盘、过孔、线都连上了。我明显已经选择动态铜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情况是,铜皮是能够显示出来了,但问题是,覆出来的铜皮是静态铜皮,这里的所谓静态就是说整块版 ...

这个好像只能手动进行void,然后再change到动态,直接跑整个板面的话,运算不出来,也就是没有效果。

网友(2019-11-29):
应该不是这些问题,我都试过了没用,最后发现应该是设置了shape到line或者shape到shape或shape到pin的距离的影响,在这个距离里不能敷铜

网友(2024-03-19):
引用 楼主:
据说是因为是使用的是破解版引起的不稳定……

设置问题 和破解不破解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銅框不能是一體式的 , 你必須將它切斷再用一塊銅去接就可以, 但千萬別做Merge 處理, 不然問題又一樣. 或是直接割一個0.1mil的縫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