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DRR2/3的布线,听高手说DDR的走线的其他层需要净空,对这个不是很了解没

楼主(2013-04-15):
那位给讲解一下,主要是为了算阻抗吗?

楼主:
大家的阻抗控制都用上软件计算SI9000?

楼主:
大侠们也没帮着解释一下的,

网友:
净空是指DDR走线下方的其他走线层不能走线?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应该是为了避免串扰。

网友:
没这说法。其它层净空了。还有毛参考层。

楼主:
可能是地层、电源层除外吧?其他信号层需要净空吗?

网友(2013-11-18):
没这个要求非得掏空,除了阻抗要求,但也没见过整板掏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