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ache、D-Cathe、L2-Cathe有什么区别,分别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3-04-15):
I-Cache、D-Cathe、L2-Cathe有什么区别,分别做什么用的?

网友:
D-Cache(Data Cache)
放資料

I-Cache(Instruction Cache)
放指令

L2 Cache(Level 2 Cache)
上面兩個通常是屬於 L1 Cache,第二級的 Cache 就叫 L2 Cache。

网友:
來個圖解好了!

Cache Memory.pdf

网友:
Cache 的目的是用來加快處理器(CPU)的速度,根據一般程式運算模式做統計,同一塊資料或指令再次被使用到的機率很高。所以,如果處理器(CPU)內部有一小塊內存空間,把這些東西暫放在那裏(不是用完就丟)。當處理器(CPU)要再度用到時,可以直接從這些地方快速的取出來使用。不必再到處理器(CPU)外部的內存空間重新抓取,這樣處理器的速度會加快很多。

网友:
少貼一張投影片!

CPU Acceleration.pdf

网友:
 大黄真给力

网友:
就是平时说的一级缓存,二级缓存。一级缓存又分为数据部分和指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