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版本体验

楼主(2013-04-15):
      用16.6版本几天了,体会却不少。发几点体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1、从16.3版本导入规则时突然软件死机,试了几次都一样。
2、从16.3版本导入的Subdrawing后,用Swap Comopnent命令不能交换器件?错误提示:Symbol layer embedding requirements do not match。求解???
3、再次铺平面时会自动记住各块铜的网络属性,不必再次指定。
4、移动或修线等幅度变得平滑不受格点限制了,但实际结果是以格点为单位的。
5、显示Netname只能在下使用,而一般的电脑用Opengl模式会卡,出现很多白线,加之显示的Netname很小,个人感觉实用性不大。
6、16.6版本如果板中无槽孔,不能输出槽孔文件,省得多了个无用的文件。

暂时写这些吧,后面发现了再补充。

楼主:
      16.6版本规则的一个头痛的问题:
如下图,像16.6版本一样,设置了电源线宽规则,创建了电源Class,把电源规则指定给电源Class,但不起作用(走出来的线宽是Defaut的)。不创建Class,直接把规则指定给Net也不行。
    另外,用同样的方法创建的差分规则倒出现这个问题。
    是16.6版本规则设置方法有变吗,还是BUG?

网友:
你都用上16.6了啊,我现在还不敢用,bug太多了,你安装下补丁文件

楼主:
64位系统装16.3运行DRC和Database Check时经常死机,受不了啦,就装了16.6来试试,确实BUG不少啊。
比如器件移不动,旋转不动,差分线宽异常等。。。各种问题

网友:
64   的16.3 经常死机是不是你没破解好啊

网友:
    越新的越好用

网友:
    如果你用盗版,再等等补丁.

楼主:
    悲剧,不能设等长,拉线出来点下去没反应!
想用的人还是等等吧。

网友:
    盗版就这个样呀,16.3现在都会时不时不稳定,

网友(2013-06-20):
    16.6 怎么设置制动绕线?

网友A:
    1 2要打补丁解决
4 用旧的ENV文件会导致怪异问题,建议你换换。.
    5 你电脑烂,要么系统烂。

网友:
    出问题的都是你们没有认真重新装一个系统,直接覆盖旧版!不出问题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2要打补丁解决
4 用旧的ENV文件会导致怪异问题,建议你换换。.
5 你电脑烂,要么系统烂。

    系统肯定是最好的,ENV文件用的是旧版本的,建议各位大虾用的话试一下新的ENV,并及时大最新补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系统肯定是最好的,ENV文件用的是旧版本的,建议各位大虾用的话试一下新的ENV,并及时大最新补丁。

    这个东西只能尝尝鲜,真正要用的话还要等到稳定以后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只能尝尝鲜,真正要用的话还要等到稳定以后才可以

可以用虚拟机运行16.6。据说最新的17.0快上市了。

楼主(2014-03-27):
引用 网友C:
快了。前段时间Cadence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透露了这个消息。未来还有自动绕线的功能。强大哩

16.6用得比较少,这个功能还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天用16.6画了一块四层板,规则设置几乎不起作用,constraint region,shape to space,真他妈的一塌糊涂 ...

你没装补丁吧,我刚开始也是这样,出现很多奇怪的问题,装了补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请教一下装16.3运行DRC和Database Check时经常死机,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经常遇到,曾经非常头疼。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软件本身的问题,二是板子的一些设置、做法使得更新DRC很麻烦,因而卡死。我也没有确切的解决方法,死了就重新来,多试几次吧。知道的朋友欢迎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