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分割的时候出错,各位大师,帮忙看看

楼主(2013-04-15):
    中间两个电源铺不了铜 不知道为什么,优先级已经设了外面的最低  哪位有空帮忙解决下 ,谢谢!

楼主:
    附件是9.3版本的PCB

网友:
    因为你有两个铺铜 要有优先级,请看附件 把你这层的GND改成1就OK了

网友:
    如果有几个铺铜区 数字顺延。

网友A:
    已经修改OK 。以后的层设置,请不要设单数的混合分割层。成对出现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改OK 。以后的层设置,请不要设单数的混合分割层。成对出现可以。

十分感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改OK 。以后的层设置,请不要设单数的混合分割层。成对出现可以。

再请教下,你是怎么改的,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你是怎么改的,哪里出问题了

    你的问题是在层属性设置上出的问题,中间2层单独设置成了混合分割层。
    最好不用混合分割和负片,就用原始的NO pl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