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的线宽,线距的

楼主(2013-04-15):
ddr的数据线,地址线,和差分,是怎么通过阻抗来算,

网友A:
根据你需要设置的阻抗值(比如单端55ohm,差分100ohm),用阻抗计算工具计算。可以用polar si9000计算,也可以在论坛实验室中计算: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eda365tools/index.ph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需要设置的阻抗值(比如单端55ohm,差分100ohm),用阻抗计算工具计算。可以用polar si9000计算,也可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