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问题,欢迎大家集思广益看出问题

楼主(2013-04-15):
一个gerber文件中发现通孔在gerber中 内孔的位置偏移外径了,见附件
看上图有没有发现内孔偏离焊盘?不在焊盘中心,但是这是一个通孔啊,真不知道gerber要怎么出会出现这种现象

孔偏移

孔偏移

网友A:
这是你在做元件时,就是偏的

网友B:
shirly姐姐,教我pcb可以吗

网友:
    你说的问题之前没碰到过,也表示很好奇,一般情况做通孔的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irly姐姐,教我pcb可以吗

我水平不是很高,只是大家互相学习。谈不上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在做元件时,就是偏的

这是个通孔,不是元件,不是封装,是过孔,怎么做会是这样偏的呢?

网友C:
    pcb中via没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中via没事就行。

via没问题,只是不知道为什么gerber出来是这样,板厂只认gerber,所以就出工程确认了,我就是很奇怪这样的gerber怎么出来的

网友C:
    这么奇怪,没遇到过。我一般认为pads中gerber预览是什么样子,出来就一定不会变。cam350也就是看看需要的层有没有,没放大看过。
是不是dd0124.pho和drl00.drl两层没对齐?看看通孔焊盘是否对齐?

网友:
    是不是出GERBER时精度太低了?

网友:
    还真是奇怪,解决了出来告诉大家是神马问题吧,大家一起进步,谢谢啦

网友D:
    原来出现过此问题,精度设定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出现过此问题,精度设定的不对。

请问你说的精度设置是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奇怪,没遇到过。我一般认为pads中gerber预览是什么样子,出来就一定不会变。cam350也就是看看需要的层 ...

通孔焊盘对齐?你说的是pads出CAM里drill的设置吗?

网友E(2013-07-02):
    你做Via的的时候那个Drill的offset是不是不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做Via的的时候那个Drill的offset是不是不为0?

你这个表格不像pads软件,是allegro软件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表格不像pads软件,是allegro软件吧?

是allegro
pads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allegro
pads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选项

没有,有类似的选项但是不是在设置孔上的,否则是灰色选项不可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