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面布线时,每次都需要更改线的宽度w2.0吗

楼主(2013-04-16):
pads里面布线时,每次都需要更改线的宽度w2.0吗,有没有可以设置好某些网络使用多大的布线宽度的,这样每次设置太麻烦了

网友A:
可以,选网络,右键选ru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网络,右键选rules

没有找到啊   右键->选择网络->选中后->右键就没有那个RULES啊

网友B:
右键NET,再ALT+回车。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NET,再ALT+回车。看图!

版本不一样可能我的是07  没有找到这个!不过大概明白了 谢谢

网友C:
在规则里面设计默认值,不过画其他宽度又要该,就没有AD那样方便了

网友D:
有啊,多看看教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规则里面设计默认值,不过画其他宽度又要该,就没有AD那样方便了

在规则--网络里设置
如电源一般走1MM,就把电源网络设置成1MM,
其它网络根据需要设置,
设置好后,只要你拉电源网络,那走线都是1MM,需要局部修改时可以W+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啊,多看看教程,

先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规则--网络里设置
如电源一般走1MM,就把电源网络设置成1MM,
其它网络根据需要设置,

哦 谢谢了

网友:
在PADS 9.3里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PCB布线时我需要经常更改线宽,可是同一网络我又不想全部同意线宽我原来是AltiumDesigner就很方便,布线时按下TAB键就能设置线宽,并且能记忆当前线宽,不用一个个设置

网友(点评):
这个有好 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规则--网络里设置
如电源一般走1MM,就把电源网络设置成1MM,
其它网络根据需要设置,

可是我的电源走线宽度不统一,主线电源粗一些,往后面的分支逐渐减小线宽,刚刚开始用PADS 9.3感觉很不方便啊。。。

网友(点评):
可以单独设置线宽 多看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