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检查gerber

楼主(2013-04-16):
请问大家怎样用cam350检查gerber?只是检查每层的东西是否齐全吗?能不能检查开短路?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4-01-17):
    可以检查短路断路

网友:
    怎么操作检查短路断路?

网友(2014-04-25):
    检查开断路最好用valor

网友:
    同求 怎么用CAM350 检查短路 开路?

网友:
    CAM350 怎么检查开短路?

网友:
    IPC可检查理论上的开短路,还可以使用analysis DRC检查最小线距是否满足生产加工。

网友(2024-01-09):
    cam350 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作用可能就是跑开短路了。还可以检查丝印上阻焊,漏铜,漏基材的情况。

网友:
    allegro 导出IPC356  然后在CAM350里面对层进行设置后,跑open short  看error报告就行

网友:
定义好每个层属性。
utilities→netlist extract(选择钻孔文件)
analysis→nets→import IPC nets
analysis→nets→compare
enjoy!

网友:
    导入gerber之后:(gerber里面包含了ipc网表)

网友:
    如果有 Gerbtool 也可以用Netlist Compare 功能來檢查短斷路

网友:
    请问哪里有CAM30的学习教程啊  谢谢

网友:
    可以检查开短路,也可以对比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