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这个芯片是干嘛用的啊?

楼主(2013-04-16):
如题,本人英语不是很过关,看了DATA  还是不明白干嘛用的

网友(点评):
絕對比小弟好!^_^

网友A:
这不需要英语过关吧,看图都知道了……
单通道的功率N-MOS管

网友B:
一个可以通过电流比较大的N型MOS管。兄弟,你得多学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需要英语过关吧,看图都知道了……
单通道的功率N-MOS管

 这个我知道,可是它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可以通过电流比较大的N型MOS管。兄弟,你得多学习学习了

谢谢。。。
可是它是干嘛的呢?怎么应用,栅极接输入,漏极接输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可是它是干嘛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表示很无力
MOS管是电压控制电压型晶体管,N沟道代表它的衬底是N型材质的。
栅极是它的控制级。又因为它是电压控制的,所以源漏极方向不固定,但需要考虑内部寄生二极管的方向,保证不要在MOS管截止的时候正向导通了。
如果还是不懂,就去翻翻大学课本吧

网友C:
楼主 ,这是个N沟道的功率mos管,一般用在DC-DC BUCK电路中,也可以用于不同芯片之间相同电压电源的隔离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这是个N沟道的功率mos管,一般用在DC-DC BUCK电路中,也可以用于不同芯片之间相同电压电源的隔离等。 ...

 多谢了

网友D:
好孩子公司(Fairchild)
Understanding Modern Power MOSFETs

這文章能提供入門者一些概念!

网友:
做DCDC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孩子公司(Fairchild)
Understanding Modern Power MOSFETs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