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信号完整性仿真的时候软件出问题了,拜求大神指教啊!!!!

楼主(2013-04-16):
用PADS画好PCB之后导成.hyp文件,导入到HyperLynx软件之后出现了如下的错误,拜求大神指教,这事什么原因,是Lyout设置问题还是HyperLynx装的有问题,请有经验的 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你打开的确定是.hyp的文件而不是.cpp的文件?

楼主:
很确定!!!!没有看错啊!!!你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你把文件传上来我看一下。我以前碰到的打不开主要是因为覆铜的原因,改改hyp文件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文件传上来我看一下。我以前碰到的打不开主要是因为覆铜的原因,改改hyp文件就可以打开了。

麻烦你帮我看下啊!!!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文件传上来我看一下。我以前碰到的打不开主要是因为覆铜的原因,改改hyp文件就可以打开了。

我把生成时产生的错误文件也给你看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你帮我看下啊!!!谢谢啊!!!

可以正常打开:

我的版本是:HyperLynx版本8.1.1

你打不开可能是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打开:

你有改过东西吗?
hyperLynx你什么特殊的设置吗?

网友(点评):
什么都没设置,就直接打开。

楼主:
我是PADS9.0里面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打开:

你好意思!!!麻烦你下!!!你有PADS9.5的和谐文件吗?
我下载了一个用不了!!!如果你有的话能发我一个吗?
邮箱:yanerweng@163.com
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