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中如何将整个工程中的同一网络选中

楼主(2013-04-16):
请教大神dxdesigner中如何将整个工程中的同一网络选中

网友A:
原理图分sheet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分sheet么?

分好多sheet。谢谢

网友A:
如果要跨Sheet全选的话,在DXD的Setup里开启Cross Probing,进入CES,同样在在Setup里开启Cross Probing,双击目标net行最左边的序号(类似Ecxel的整行选中),切回DxD就行了;

注意,如果你的PC速度较慢而Sheet又很多,可能假死,但后台还是在操作的,要有耐心。

单个Sheet内的全选就点左边导航栏里的net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跨Sheet全选的话,在DXD的Setup里开启Cross Probing,进入CES,同样在在Setup里开启Cross Probing,双 ...

谢谢大侠 ,忘了说我是用pads layout没有ee所以没有ces。还是谢谢大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忘了说我是用pads layout没有ee所以没有ces。还是谢谢大侠了

嘿嘿嘿,所以我前一帖就告诉你发问要明确软件版本等信息,PADS的问题还是PADS板块比较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嘿,所以我前一帖就告诉你发问要明确软件版本等信息,PADS的问题还是PADS板块比较合适吧。{:soso_e12 ...

牛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逼

你有提问的权利,别人可没有必答的义务,当初多打几个字就能说清的问题,毫不在意,还发错版,提醒你又抵触……

你这样提问不止一次了,说那个词之前,先审视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提问的权利,别人可没有必答的义务,当初多打几个字就能说清的问题,毫不在意,还发错版,提醒你又抵 ...

对不起我初学dxdeigner不知道该软件问题要在pads板块提问请见谅!!

网友A:
你没搞清软件的组合,PADS所含的DXD与EE所含的DXD有区别,前者在PADS发问效果更好,后者在本版发问更合适,两个板块的人通常都有专攻,专门跨版来回答你的问题很少见,我只是希望你完善后得到更快、更好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搞清软件的组合,PADS所含的DXD与EE所含的DXD有区别,前者在PADS发问效果更好,后者在本版发问更合适, ...

我明白了。一句话 谢谢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