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元器件的封装

楼主(2013-04-16):
我用AD6.9打开已经画好的pcb,如何查看元件详细的封装呢?

网友A:
双击看它的属性不久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看它的属性不久可以了

是要和元器件厂家给的图纸进行对比的!

网友B:
DP一下,然后查看PCB 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DP一下,然后查看PCB library

谢谢!就是要的这个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和元器件厂家给的图纸进行对比的!

如果厂家给的是CAD图的话,可以将CAD图导入PCB,然后将导入的作为一个器件,然后和PCB封装对比就可以了。
如果长家没给CAD图。那只能按照尺寸一一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