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走线问题

楼主(2013-04-16):
最近在router中走线的时候,老是会出现图中所示的问题,以前没出现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直接忽略

网友:
    到layout里面在那你能拉出一根线出来

网友:
    软件BUG用LAYOUT走

网友(2013-09-06):
    貌似跟格点设置有关系吧。我的总这样。真烦人啊

网友(2013-10-11):
    我也遇到过啊,这里有跟线,拉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这里有个隐藏的点,拉上,然后保存,再打开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
    一般 都是软件的bug 问题 ,不是正版的 就老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楼上的几位意见不错 望楼主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