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生产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04-16):
16.3版allegro出生产文件老是会出现一些警告,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出光绘只要不出现error就可以啦?

楼主:
(---------------------------------------------------------------------)
(                                                                     )
(    ARTWORK LOG                                                      )
(                                                                     )
(    Drawing          : V20-TP-NT11003-88-V01.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6.3p003                                      )
(    Date/Time        : Tue Apr 16 14:49:08 2013                      )
(                                                                     )
(---------------------------------------------------------------------)

 ---- 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

Results from parameter file ...
    DEVICE-TYPE           GERBER_RS274X
    OUTPUT-UNITS          INCHES
    FILM-SIZE             2400000 1600000
    FORMAT                5.5
    ABORT-ON-ERROR        NO
    SCALE                 1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YES
    UNDEF-APT-CONT        NO

================================================================
     PROCESSING FILM < ART04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ART04.cam > ...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4.00
  M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600                                  DARK

     ART04 created.

================================================================
     PROCESSING FILM < ART03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ART03.cam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4.00
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A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600                                  DARK

     ART03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Layer_stack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Layer_stack.cam > ...
================================================================

  F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A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600                                  DARK

     Layer_stack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TOP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TOP.cam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4.00
  M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500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CIRCLE     0.00700                                  DARK
  CIRCLE     0.00800                                  DARK
  CIRCLE     0.01000                                  DARK
IRCLE     0.01500                                  DARK
IRCLE     0.01600                                  DARK
IRCLE     0.03937                                  DARK
  SQUARE     0.02362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0787     x 0.0315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0787     x 0.0315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3346     x 0.0315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937     x 0.00787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5315     x 0.01181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9449     x 0.07874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31890     x 0.31890       0.000 NO     DARK
  OBLONG     0.01102     x 0.05906       0.000 NO     DARK

     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GND02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GND02.cam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6.00
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600                                  DARK

     GND02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POWER05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POWER05.cam > ...
================================================================

  F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6.00
  M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600                                  DARK

     POWER05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BOTTOM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BOTTOM.cam > ...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4.0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A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500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IRCLE     0.00800                                  DARK
IRCLE     0.01000                                  DARK
  CIRCLE     0.01500                                  DARK
IRCLE     0.01600                                  DARK
IRCLE     0.03937                                  DARK

     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PASTE_MASK_top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PASTE_MASK_top.cam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5.91
  M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600                                  DARK
QUARE     0.02362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0787     x 0.0315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0787     x 0.0315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3346     x 0.0315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937     x 0.00984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5315     x 0.01181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9449     x 0.07874       0.000 NO     DARK
ECTANGLE  0.31890     x 0.31890       0.000 NO     DARK
  OBLONG     0.01102     x 0.00591       0.000 NO     DARK

     PASTE_MASK_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PASTE_MASK_bottom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PASTE_MASK_bottom.cam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5.91
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600                                  DARK
  CIRCLE     0.03937                                  DARK

     PASTE_MASK_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SOLDER_MASK_top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SOLDER_MASK_top.cam >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5.91
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600                                  DARK
  CIRCLE     0.07874                                  DARK
QUARE     0.02756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1575     x 0.03937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1575     x 0.03937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740     x 0.03543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4331     x 0.01378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5709     x 0.01575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9843     x 0.08268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32283     x 0.32283       0.000 NO     DARK
  OBLONG     0.01496     x 0.06299       0.000 NO     DARK

     SOLDER_MASK_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SOLDER_MASK_bottom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SOLDER_MASK_bottom.cam > ...
================================================================

  F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5.91
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600                                  DARK
IRCLE     0.04724                                  DARK

     SOLDER_MASK_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SILKSCREEN_top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SILKSCREEN_top.cam > ...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5.91
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 (2872.40 6719.59)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5.91

    WARN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5.91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394                                  DARK
IRCLE     0.00400                                  DARK
IRCLE     0.00591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IRCLE     0.00787                                  DARK
IRCLE     0.00984                                  DARK

     SILKSCREEN_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SILKSCREEN_bottom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SILKSCREEN_bottom.cam >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5.91
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WARNING: text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3986.50 6627.96)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5.91

    WARNING: text hav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5.91

  A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118                                  DARK
  CIRCLE     0.00394                                  DARK
  CIRCLE     0.00591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SILKSCREEN_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BOARD_outline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BOARD_outline.cam >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5.91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600                                  DARK

     BOARD_outline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DRILl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DRILl.cam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0.50
  M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050                                  DARK
  CIRCLE     0.00394                                  DARK
IRCLE     0.00600                                  DARK

     DRILl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PDF_TOP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PDF_TOP.cam > ...
================================================================

  F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0.39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039                                  DARK
IRCLE     0.00118                                  DARK
  CIRCLE     0.00394                                  DARK
  CIRCLE     0.00400                                  DARK
  CIRCLE     0.00591                                  DARK
IRCLE     0.00600                                  DARK
IRCLE     0.00787                                  DARK
IRCLE     0.00984                                  DARK

     PDF_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PDF_BOTTOM >
     TO FILE < E:/Case/V20-TP-NT11003-88-V01/cam/GERBER/PDF_BOTTOM.cam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0.0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38349736 x 10097664)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118                                  DARK
IRCLE     0.00394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PDF_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
SUMMARY:
        ART04 created.
        ART03 created with warnings
        Layer_stack created with warnings
        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GND02 created with warnings
        POWER05 created with warnings
        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PASTE_MASK_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PASTE_MASK_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SOLDER_MASK_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SOLDER_MASK_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SILKSCREEN_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SILKSCREEN_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BOARD_outline created with warnings
        DRILl created with warnings
        PDF_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PDF_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ARTWORK had warnings

网友A:
    把参考原点设一下……

网友:
    这种警告可以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参考原点设一下……

    你是说板子零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