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路求解

楼主(2013-04-16):
各位好:
1:一般如果是正电源,我们的保险丝一般都串接在正极这边,
如果是负电压呢?图中就接在负电源上,这是为什么?
2:另外,两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网友:
-48V???

PoE 還是電信(Telecomm)設備???

网友:
个人理解:
1、保险丝只要串在回路里就可以。
2、二极管防反接,保护作用,用一个应该也没问题。
欢迎拍砖。

网友:
保险丝,正负都可以保护,但考虑到设备外的一些因素,接在非地的一端是最好的。比如日光灯,开关零线火线效果都一样,但是所有设备都选择火线。
二极管如LS所说,防反的

网友:
    1.保险丝串在电路中就可以。
    2.两个二极管起到保护和整流作用,个人认为更偏向后者,应为此电路应为通信用,电源并不是太稳定,这样半波整流会使电路电压更加稳定。
个人观点

网友:
    应给一个二节管就可以防止接反电压,怎么搞两个有点不解?

网友:
    如上層幾位樓友所言,再做一下補充︰

串在高壓端的保護方式叫 High Side Protection;串在低壓端的保護方式叫 Low Side Protection。

    有些電子式保險絲(eFuse),因其使用 P-Channel MOSFET 或 N-Channel MOSFET 設計,一定要設置在 High Side 或 Low Side。(如附檔 On-Semiconductor 技術文章 ADD8350-D.pdf 所示)

    又有些是阻抗匹配(Impedance Matching)需求,廠商會建議要 High Side 和 Low Side 各用一顆,呈對稱式配置。例如 100Base-T 或 1000Base-T 的 PoE(Power over Ethernet)電源。(如附圖)

我看到樓主貼的原理圖是用 2 顆二極管來整流,才會詢問是否為 PoE(Power over Ethernet)的應用。

网友A:
    FUSE 的位置是有讲究的,不能简单的说串在回路中就可以,如果是高于36V,你想一下,FUSE串在GND端,然后人再碰一下,是不是有麻麻的感觉呢?保护,要看保护的对象,而一般的保护是从源头保护,也是说从电源供给端断开。

网友(点评):
不會!我是麻木不仁那種。>_<!!!

楼主:
    这个是电信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FUSE 的位置是有讲究的,不能简单的说串在回路中就可以,如果是高于36V,你想一下,FUSE串在GND端,然后人再 ...

    角质层太厚了,那东西是绝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质层太厚了,那东西是绝缘的

小弟之所以打賞兩紋銀,是因為保險絲不要設置在地端,觀念上還是對的。

    因為如果只斷開地端,線路還是帶電的。維修時很容易因為人體的碰觸,而造成導地發生電擊。

    -48V 不是很高的電壓,或許沒有電擊的危險。且電信設備的 -48V 和 GND,配線人員通常不會乖乖的照極性接,接反裝置還是會動。

但保持良好的設計習慣,是工程師的天職,大大的建議仍是值得參考。

如果真的在意碰到有沒有麻麻的感覺,改用舌頭去舔一定會有反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