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网格铜是否可以作为参考平面计算特征阻抗?

楼主(2013-04-16):
    做了一个两层的FPC,第一层是MIPI线,二层是网格地铜,这样MIPI线是否可以做100差分阻抗呢?参考面必须为实心铜吗?

网友:
    哈哈,这个我第一次看到哈。我认为主要是看你网格空洞的大小?如果空洞大于3w,肯定是不行的。如果空洞小于线宽,估计影响不大。这个可以自己仿真一下就知道~

网友:
    可以,只是设计线宽会宽很多,s21的谐振会提前

网友:
    可以的,现在很多FPC上都是这样设计的。2 E" h1 D* X9 ^5 @
    至于参考面是网格铜还是实铜,要看阻抗是否满足要求,而且要保证MIPI线的线宽,且线宽越宽阻抗一致性越好。

网友:
    现在很多FPC的gnd都设计成网状的,因为网状的韧性好不易折坏,这个设计肯定是可行的

网友:
    在LTCC中曾经用过网格铜(由于烧结工艺的限制), 需要仿真来进行阻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