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下mos管的作用

楼主(2013-04-16):
请帮忙分析下Q2的作用!此电路是个inand的供电的!谢谢了!

网友(点评):
Q2 Source 和 Drain 是不是標反了???

网友(点评):
應該是連線路都把 Q2 擺反了!

网友:
先说一下,这个图真的很不清晰,我大致识别上面的P沟道MOS管代号为Q301,中间三极管为Q3,右边N沟道MOS管为Q2。
当输入为0时:Q3关闭,Q301关闭,Q2导通,VDD_INAND通过R331(1K)下拉至0V;
当输入为1时:Q3导通,Q301开启,Q2关闭,由于Q301的Ron很小,那么VDD_INAND=VCC_1V2。
   在对电源要求严格的情况下,VDD_INAND悬空是比较危险的。

我也有个疑问,若将Q2取掉,在输入为0时,若VDD_INAND不接负载,VDD_INAND会不会等于VCC_1V2+0.7V,0.7V为P-MOS管反向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
留爪,待高手解释,一般我都是用不到Q2这个位置的。

网友A:
Q301截止后,Q301 G极 高电平,Q2导通, Q2起到快速放电作用,可以快速放掉电源电容残余电量,有部分单片机当电容电量不能放完,接近单片机临界复位电压,再上电容易造成单片机死机,这个电路等同于在单片机电源并联一个放电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01截止后,Q301 G极 高电平,Q2导通, Q2起到快速放电作用,可以快速放掉电源电容残余电量,有部分单片机 ...

这个电路出现了一个问题!当输入为高(3.3V)的时候,输入信号出现了震荡。后来将R331改为100K,以后就好了!这点改如何解释了?

网友:
同意4楼的观点!!!

网友:
有道理啊,学习啦

网友:
"当输入为高(3.3V)的时候,输入信号出现了震荡。后来将R331改为100K,以后就好了",是,这点改如何解释了

网友A:
留意C103 ,C103 上电需要充电,这个有个时间,在此过程中如果R331阻值过大,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对静态电流要求不敏感,那就将R331减小,建议用10K

网友B:
Q2 mos有没有画错?请再次确认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意C103 ,C103 上电需要充电,这个有个时间,在此过程中如果R331阻值过大,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对静态电 ...

大侠,应该是将R311的阻值减小吧,
另外,为什么将R331的阻值改为100K后,输出就稳定了呢?

网友:
输出震荡应该是Q301没有完全导通,处于临界状态,此现象应该是C103放电回路造成。

网友C:
减小R311 ,增加R331 考虑 Q2 寄生参数

网友:
NMOS FET Equivalent Circuit

同意斑竹观点~~~原理图确实感觉不对劲

楼主(2013-05-20):
引用 网友B:
Q2 mos有没有画错?请再次确认电路是否正确...

Q2的确是画错了!但D,S,G没有标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小R311 ,增加R331 考虑 Q2 寄生参数

主要考虑哪些参数l?

网友:
引用 楼主:
Q2的确是画错了!但D,S,G没有标错!

如果我沒記錯,MOS 管有箭頭那端是源極(Source)。

不管 PMOS 或 NMOS 都一樣,你最好去看一下芯片資料上的符號是怎麼畫的。

給你 PMOS 和 NMOS 的芯片資料各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