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做类似cpu 的封装

楼主(2013-04-16):
新手求教:
   器件使用了一个CPU的插座,中间有很大空间可以安装小的电容等,但是做封装时,不知怎样做出中间带孔的place bound ?

封装示例图

封装示例图

网友A:
使用void挖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void挖空

我用void 挖空试了,好像只能挖空ETCH ,我需要挖空的是package geometry 类下的 place bound ,
是不是我操作不当?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void 挖空试了,好像只能挖空ETCH ,我需要挖空的是package geometry 类下的 place bound ,
是不是我 ...

那你就留一个小缺口,如下图所示!

网友: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呢,还可以试试挖空ETCH ,然后change etch 到 package geometry 类下的 place bound,可试试。

网友:
还有这一招,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留一个小缺口,如下图所示!

谢谢,这个操作很巧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操作很巧妙啊!

也许这个就叫死闭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