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打开Altium Designer 的PCB文件

楼主(2013-04-17):
大家好,
        我用的是pads2005,同事们用的是altium Designer,请问PADS2005中如何导入Altium Designer 的PCB文件?Altium Designer中要将PCB文件保存为何种类型的文件?网上有人说保存成P-CAD文件,可是在PADS中导入依然不成功,有谁知道该怎么做?用PADS 9.3直接导入Altium Designer 的PCBdoc 文件也不行啊?怎么回事?

网友:
我今天早上也转了一个,网上找的教程 ,方法如下:

网友A:
如果是pads9.0以上版本,可以直接导入。

网友(2013-06-04):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ads9.0以上版本,可以直接导入。

    直接导入后原本AD文件的铜箔好像就不在了,重新flood或hatch都不行

网友:
    简单板子可以,复杂的最好别导

网友(2013-09-17):
    转过去之后会丢掉过孔!

网友:
    直接怎么导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