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生产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04-17):
我的16.3版allegro。每次出光绘(274x)时都会出现这个错误提示,出不了,但我只要将pcb重新打开,就可以出了,求解答。。。。

网友A:
那你按提示操作一下,保存再出出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按提示操作一下,保存再出出看。

是要怎么做啊?不是很懂??

网友B:
    出文件之前先运行下Database Check,跑下DRC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出文件之前先运行下Database Check,跑下DRC就可以了

    碰巧我今天也遇到了。不过运行了,更新DRC,然后DB检查。最后再出光绘还是提示这个。不知怎么办。

网友:
    你那不是提示有错误么 DRC没搞完 有时候版本不同DRC会不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碰巧我今天也遇到了。不过运行了,更新DRC,然后DB检查。最后再出光绘还是提示这个。不知怎么办。

    是啊,我也是,重新打开pcb就可以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是,重新打开pcb就可以出了。。。。。

上次那个问题是因为没有更新焊盘。后来弄了以后就OK了。

网友:
    我也是一样,重新打开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