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规则设置可以保存为模版吗?

楼主(2013-04-17):
如题,pads layout时有许多的规则需要设定才能进行layout,每新画一个图就要重新设定一次。想请问有没规则模版保存的,就像颜色模版保存,及设置模版保存那样的。

网友:
有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可以尝试
对于已经画好的板子,你可以直接把新的网表更新到该板子里,这样的话,规则设置,颜色设置,cam设置应该都在里边了吧,呵呵

网友A:
1.导出asc文件时,有一堆勾选项,其中倒数第六行是rules。
2.File--》save as start-up File。这个可以将设置好的pcb文件保存为启动样本。
3.设置好一个pcb后另存为new.pcb,每次画新板子时复制粘贴。
前两个方法自己尝试下,没用过。我一贯偷懒用第三个方法

网友:
一般设置成启动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导出asc文件时,有一堆勾选项,其中倒数第六行是rules。
    2.File--》save as start-up File。这个可以将设 ...

    支持

网友B:
    可以,PADS很多复用就是为了提高效率,具体步骤如下:
1.File-Export_选择保存路径-只选择rules这一项就行了,如图:
2.如颜色,丝印,禁布区等,只要选项里面有的就都能转化成asc格式进行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PADS很多复用就是为了提高效率,具体步骤如下:
    1.File-Export_选择保存路径-只选择rules这一项就行 ...

    对于导出的rules asc文件,利用的话,是直接将该asc文件导入新pcb吧?
新的pcb的rules应该是空的,直接导入就可以

网友(点评):
在新PCB中直接导入asc

网友(点评):
支持jimmy,ASC文件import进去就行了,它会覆盖你原来的规则,问题在于看你用不用原来的规则,不用就覆盖

楼主:
    学了,谢谢各位!

网友:
    高手啊,又学习了

网友:
    很实用的技巧 学习了

网友:
    謝謝分享喔 又學到一招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用一个同样层的PCB文件,直接ECO。
还有办法就是:
    打开一个设置好的PCB,  File--------Save as start-up file,保存一个名字,关掉文件。新开一个PCB,先别保存,File-------set start-up file,选择刚才保存的那个名字。关掉文件,再新开一个,你就会发现规则都一样了。
    还是建议用方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