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Xplorer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17):
在设置CM设置中选中NET,右键选择最底下的sigXplorer,打不开,出现“error reading topology file。Topology load aborted。”,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哪位大侠遇到过吗?在绕等长的时候会出现一个signoise errors/warnings窗口反应半天。关闭这个窗口就会使整个都会关掉。重装了好几次还是这样,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等高手解惑!

网友:
路径设置不对啊,请在setup下的user属性设置下吧.祝你成功.

网友(2013-10-31):
我也碰到了,怎么弄啊,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