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PCB设计遇到的问题(有点小急)

楼主(2013-04-17):
多通道设计教程简单说明如下:
在原理图中,需要将独立的通道电路放在一个底层的子图中,通过在其顶图中使用
设计菜单下Create sheet symbol from sheet 由系统自动创建一个图表符,然后用鼠标双击,
打开图表符的属性栏,在Designator 输入项中键入关键字Repeat(ChannelName,First,Last),
参数的说明可以通过点击属性栏右上角的的问号图形符,求助。
其次,在PCB 中,先要将个通道按设计要求合理摆放位置,然后通过手工、自动或交互式
布局/布线,完成对单个通道的layout。用鼠标选中该通道,然后用右键,在浮动命令条上选
择Rooms Action->Select room connections,将会高亮显示所有选中的信号线,接下来就可
以直接利用设计菜单下,Rooms->Copy room formats,就可以实现在PCB 版图中的多通道设计。
左键点击Design\Rooms\Copy room formats ,光标就会变成一个十字叉,左键点击要复制的
ROOM 区域作为源区,接着左键点击目标ROOM 区,就会跳出一个菜单,在这里面Option 选项
中选择要拷贝的内容。

----------------------------------------------------------------------------------------------
遇到的问题是:

完成对单个通道的layout。用鼠标选中该通道,然后用右键,在浮动命令条上选
择Rooms Action->Select room connections,将会高亮显示所有选中的信号线,

这个步骤没能完成,在选择在浮动命令条上Rooms Action->Select room connections,时跳出来选择ROOM1还是ROOM2时,先把了ROOM1,确定是鼠标变成 万恶的沙漏形式。导致后面的操作 没有网络。

楼主:
补一下
我用的是AD9.0

网友A:
相同模块布局,楼主有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模块布局,楼主有心了

嘛意思
是相同的模块
分为两个通道1和2,分别在room1和room2
但是我想复制1的网络,就是没能成功
问题表述如楼主位

网友B:
楼主若能附上一个简单 的可直接操作的 案例附件,回复或解答的网友 会直接些...

或许在您整理上传这个 案例 的时候,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很少用到多通道设计,原来做通信时会用到) 祝好运!

对此类教程感兴趣的网友可到 刚转载的 贴中 去寻找相关资料并下载:

【转载】比较完整的“PROTEL最新版本ALTIUM上海培训资料共享!!!_20120815_600M”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793&fromuid=416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若能附上一个简单 的可直接操作的 案例附件,回复或解答的网友 会直接些...

或许在您整理上传这个 案 ...

还没有解决
比较急就先绕过去了
闲下来就看你所提供的资料
在此表达谢意

网友:
论坛有“相同模块布局”的资料,搜搜吧,学会先琢磨,后搜资料,再问,这样学会也会可能牢靠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嘛意思
是相同的模块
分为两个通道1和2,分别在room1和room2

可能是器件CLASS,没有弄好的缘故,这是关键的地方

网友:
附上我总结ROOM复制方法,仔细对一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