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走线、铺铜不被绿油覆盖

楼主(2013-04-17):
pads 如何让走线、铺铜不被绿油覆盖?

网友:
貌似我老师讲过,把铜皮和走线走在丝印层就中以裸露在外面,不被绿油覆盖。

反对!: 5.0
反对!: 5
你老师乱说

网友A:
    2楼乱说,想要露铜在走线的位置加SOLD层(阻焊层),可放导线或填充。

    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乱说,想要露铜在走线的位置加SOLD层(阻焊层),可放导线或填充。

    请问在soldmask 层放置一块铜皮之后要给铜皮添加网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soldmask 层放置一块铜皮之后要给铜皮添加网络吗?

    不需要添加网络。

    谢了

网友:
    同意三楼

网友B:
    在Solder Mask 层画 2D Line 或画铜皮,不用添加网络,出Gerber时注意在Solder Mask层要选中2D Line和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older Mask 层画 2D Line 或画铜皮,不用添加网络,出Gerber时注意在Solder Mask层要选中2D Line和铜皮。 ...

按照你说的搞定了,真心感谢

网友:
    感谢楼上的各位!小弟又学到了!